[三星]
SAMSUNG 三星\LS22D360HS/XF 屏 M215HGE -L21 Rev.C1 亮机提取程序

楼主(2015-06-14):
SAMSUNG 三星\LS22D360HS/XF 屏 M215HGE -L21 Rev.C1 亮机提取程序

001 外壳背面 机型号 LS22D360HS XF LS22D360 S22D360H

002 屏 M215HGE -L21 Rev.C1

003 驱动一体板 LS22D360HS XF

004 IC400 主控 SE1279L-MST IC401 MCU 25Q40BSIG

005 待机电流 0.006A

006 工作电流 1.256A

007 外观 效果

SAMSUNG 三星 LS22D360HS XF 屏 M215HGE -L21 Rev.C1 IC401 MCU

网友:
楼主的这电源很漂亮。。。好东西

网友:
   下次修道估计就可以用到了!谢谢

网友:
楼主的这电源很漂亮。

网友A:
这个用笔记本的编程器提取的吗?什么样的才最好啊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这个MCU出现故障时,是个什么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笔记本的编程器提取的吗?什么样的才最好啊呢?

我用希尔特610P提取的,这种编程器应用广泛,可以写很多种芯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过价格小贵,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这个MCU出现故障时,是个什么现象???

MCU问题比较多见的故障是不接VGA线有显示“无信号输入”,插入有信号的VGA线黑屏,或者按开机无反应不触发,其它的现象我没有碰到。

网友C:
楼主设备好多啊,这显示器初始故障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设备好多啊,这显示器初始故障是什么?

插上电无反应,按键也不起作用。

网友:
好东西啊 !三星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