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4):
我的6566驱动MOS管,有一路波形电压正常,一路电压低0.5V,一路无波无电压,换6566后那路电压低的连波和电压也没了,就剩一路工作了,那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求助

网友:
说明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是有问题,请重请条件及检测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呵呵,仔细量了一下,换上的芯片 23脚和24脚连锡了,在焊盘上,用放大镜都看不见

网友A:
来自: 甘肃兰州
芯片坏了直接换吧
intelgg
已经好了,重新清理了下焊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了直接换吧
已经好了,重新清理了下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