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755P

楼主(2015-06-14):
       联想G475,故障“不触发,待机0.034,感觉异常,拆机 ,裸板一样,AMD单桥,集显,AMD的首先想到COMS电池,量果然没电,换一颗电池,待机0.012,对了,触发上电,以为对了,电流到0.4,不走了,量供电,都正常,刷BIOS,论坛也是很多人说BIOS问题,结果一样,老实说对AMD时序很模糊,下班回家翻笔记,笔记写到:饼哥曰,AMD的RTC电路问题会引起各种故障,早上早早来到维修间,量COMS电池1.8V,不对啊,明明换的是3V的电池,果然有问题,打开图纸 ,量到R577一端1.8V,一段0V,0V一端进桥了,对地打值0,我跟老板说桥坏了,老板说修下一台,于是放一边。下午老板递过一台机器让我看,这不是G475吗,又一台,故障触发掉电,拆机,版号一样,不过是独显的,忽然看到主板烧了那么大一片,没得修了,我量独显主板的R577,电压3.3V,对地值500多,我把情况跟老板说了一下,老板一个人眼神瞬间秒懂,两个桥对调,半小时后移花接木完成,与预期的一样,R5773.3V,对地500多,上电亮机。总结:刷BIOS走弯路了,高手飘过,虽然很简单,但干桥不是闹着玩的,毕竟之前是要上电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忘了上图,表达能力不是很好,

网友:
附近的风格很精彩vbbnnj

_联想G475 LA-6755P 7P.pdf

网友:
哎,死前捐献器官也不错。

网友:
晕,移花接木用的真心不错,AMD的RTC电路容易出故障码

网友A:
AMD的RTC电路容易出故障吗

网友:
   下次修道估计就可以用到了!谢谢

网友:
AMD的老师还没讲到,提前了解下

网友B:
量大就是有好处,一起捐赠器官,二是掉件什么的可以对照着修。

网友:
有板对照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RTC电路容易出故障吗

这不好说,但修AMD的机器,都要查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大就是有好处,一起捐赠器官,二是掉件什么的可以对照着修。

就是,连配件都省了

网友:
AMD的南桥我只修过一次是坏的,南桥短路巨烫还把我的收烫了个水泡,疼死我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电池放完了,换上电池没多久又放光了,后来没换桥,在论坛里搜了下,拆了南桥上一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还真没注意RTC电路漏电 就是弄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