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_联想\L1961wA 开机白屏,慢慢显示出图像通病处理,附高清图及完美程序

楼主(2015-06-15):
Lenovo_联想\L1961wA 开机白屏,慢慢显示出图像通病处理,附高清图及完美程序

故障现象:开机白屏,慢慢显示出图像,颜色失真,有拖尾现象,顶部有一条亮线
       维修思路:故障原因VGH电压没加到侧边的TAB IC上。处理方法,从逻辑板上VGH电压点接一条线到侧边任何一个TAB上(我焊接的是TAB上的第5个焊点,从上往下数),焊接速度要快,不可温度过高。最好先打上助焊膏。

001 外壳背面 机型号 L1961wA

002 屏 HT185WX1-100

003 驱动板 715G3244-2-2

004 从VGH引线出来飞到TAB IC上

005 从VGH引线出来飞到TAB IC上 TAB高清写真

006 从VGH引线出来飞到TAB IC上 做好保护措施 防止金属框擦碰

007 完美显示效果

HT185WX1-100 京东方液晶屏参数

网友A:
这个我还没有试过,,是不是只针对于这个屏啊, 还是说所有的屏这种问题都可以这样搞好的。。。。

网友:
嗯··焊接技术不错~~~·这个活就算知道焊接不好也是不行的

网友B:
高手呀!加分!

网友C:
这是细活,还真干不了,加分

网友:
不错的帖子这个问题好像长城22寸
很多

网友:
厉害,有机会也搞一下试试。这样说会不会是有地方开路?

网友D:
这种工艺的屏还有的搞,可惜现在很多都是COG的,IC直接就固化在玻璃边缘,任你是武林高手,也无计可施啊。

网友E:
联想的显示器貌似都喜欢出现这问题   我昨天的一台D186WA也是这个情况用同样地方法修好了

网友:
看了很多类似的帖子,其他的都太模糊,只有楼主拍的最清晰

网友F:
楼主厉害,能分享下,如何找到TAB的第五个点,供电焊接错了会烧坏屏幕的,不敢去试

网友:
这个现象还没遇到过,下次遇到了,试试看。

网友:
逻辑板修的少,不错

网友:
厉害 高手啊 得加分

网友G:
这线是的快飞呀?要不怎么叫飞呢?慢的话就有可能糊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没有试过,,是不是只针对于这个屏啊, 还是说所有的屏这种问题都可以这样搞好的。。。。

只是针对这种屏,其它屏没试过,应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呀!加分!

大佬过奖了,谢谢您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细活,还真干不了,加分

谢谢您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工艺的屏还有的搞,可惜现在很多都是COG的,IC直接就固化在玻璃边缘,任你是武林高手,也无计可施啊。

说得对,这种是无药可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的显示器貌似都喜欢出现这问题   我昨天的一台D186WA也是这个情况用同样地方法修好了

恭喜恭喜,是不是屏的型号也是和这个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能分享下,如何找到TAB的第五个点,供电焊接错了会烧坏屏幕的,不敢去试

我再标下位置,让你看清楚点

网友:
VGH 都能焊接,楼主真是人才,那个地方从来不敢动!之前一焊就起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线是的快飞呀?要不怎么叫飞呢?慢的话就有可能糊了

说的对,它原来是有一层绝缘漆包着,先用刻刀把这个圆点范围刮开,不能连旁边的也刮了,这样会连锡的,洗板水洗干净,上一层薄薄的助焊膏,铬铁头轻轻一点就抽回,圆点范围光亮地上锡后才焊0.1以下的漆包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说的对,它原来是有一层绝缘漆包着,先用刻刀把这个圆点范围刮开,不能连旁边的也刮了,这样会连锡的,洗 ...

我一般都是先把线两头都挂上锡,把危险性降到最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都是先把线两头都挂上锡,把危险性降到最低。

对的,漆包线两头都要先上好锡,锡的范围不能太长,太长容易短路周边的东西

网友:
这太有技术含量了,收150是必须的

网友:
高手啊!还没有这样修过显示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对的,漆包线两头都要先上好锡,锡的范围不能太长,太长容易短路周边的东西

我就是漆包线上漆的时候,外部的漆容易糊

网友:
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漆包线上漆的时候,外部的漆容易糊

0.1以下的漆包线的漆很薄,刀头铬铁头上粘上锡后漆包线插到锡里面就上锡了,插深点就上锡长点,自己控制深浅。

网友:
以后这个位置基本上坏不了,放心使用。

网友:
用焊油涂一点,焊接速度会很快

网友:
   亲  我相知你是怎么测出来的。 我要的是方法    和结果    哈哈  别老发结果。不给方法。

网友:
学习了经验,以后遇到这中情况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这个屏跟我今天修那个一样 那个逻辑板都一模一样 不过我那个就是检测不到信号 主机信号送来了就是没检测到查了一下午也没找到毛病

网友:
这个是BOE 18.5的屏的通病

网友(2015-07-16):
感谢楼主 今天就遇到联想l1961白屏故障 有图像    飞线OK   楼主很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能分享下,如何找到TAB的第五个点,供电焊接错了会烧坏屏幕的,不敢去试

先把第五点用刀片刮一下  然后涂点焊油 ,用烙铁粘点焊锡  点到那个点  就有锡了 在准备一个细线 ,焊接上去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是针对这种屏,其它屏没试过,应该不行。

感谢楼主 今天就遇到联想l1961白屏故障 有图像    飞线OK   楼主很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没有试过,,是不是只针对于这个屏啊, 还是说所有的屏这种问题都可以这样搞好的。。。。

感谢楼主 今天就遇到联想l1961白屏故障 有图像    飞线OK   楼主很给力啊

网友:
第今天正好遇上了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型号,驱动板 屏型号一样,确实是通病,
没想到TAB IC 那么薄,那么软,小心翼翼的美工刀挂掉一点漆,用尖烙铁头上一点锡,在飞线,弄完一身汗,胶带固定,毕竟第一次飞线到IC上上传修好的图片

网友:
有些屏是不带侧边电路的。能修好只是个别。

网友(2015-08-15):
实用资料,值得学习,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没有试过,,是不是只针对于这个屏啊, 还是说所有的屏这种问题都可以这样搞好的。。。。

我上次也修了个,不过没用几天又坏了

网友:
感谢提供资料

网友:
还没有修过屏,厉害

网友:
昨天飞一根线,解决了联想l1961显示器通病问题

网友:
早上好啊  学习了 谢谢

网友(2015-10-08):
我的屏也是这问题!  好烂啊这屏

网友:
这种小白修还是有风险的,容易焊废

网友:
这样的一半都放弃了, 厉害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好牛逼的感觉哇

网友:
谢大神指点,今天按着你的方法修好了一台

网友:
我修好很多中华屏,也是这么飞线过去的。关键是你要知道是断了哪根线,乱接的话,会造成毁灭性的故障。

网友:
卧槽,这样也行,漆包线这样放不漏电?

网友:
感谢,手头正好有个一样故障的,修好了。再次感谢!!

网友:
京东方的18.5屏这种问题多

网友(2015-11-12):
为什么只断这一根,别的不断呢?

网友:
这个方案不错    很给力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的屏 得有5块左右了 ,都是参照论坛的成功案例。关键是假如说没有对照图 该怎么去找到那个侧面TAB高压的位置呢!谁知道

网友:
这个是技术活,焊时要快。

网友:
这个需要焊工要好

网友(2016-01-03):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修屛,是技术活,风险大,修好就行,谢谢分享!

网友:
手上有这个屏,下面三分之一白屏了,有时又会正常,不知道能不能修复

网友:
这个对焊接的要求其实不高,胆子大点,正常温度点一下就行

网友:
拆开看看和楼主同一型号的屏,故障不一样,下三分之一的位置白屏,路过的搭救下 怎么分别这几个电压点呢?而且这个膜上的漆好难刮!

网友:
楼主的修显示器的经验很丰富

网友:
很棒的经验,搞了多少台了,真的通病?

网友:
VGH电压异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