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 掉电

楼主(2015-06-15):
联想Y485独显机器,故障:有时不触发,有时能触发,但电源到0.68左右,偶尔能点亮,但马上掉电。 维修过程,加焊IO,后一直可以触发,点亮,但还是掉电,加焊显卡,进BIOS不掉电,一进系统或PE系统都掉电。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温控芯片的事

网友:
先试着刷个BIOS把

网友B: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对比SLP_S3#,看哪个信号先掉。

网友:
掉电的需要示波器了 对比一下 没有的话 看看桥 AMD的桥的问题多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哪个不稳定,查查看吧。

网友C:
加焊桥看看,应该是桥虚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 , 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温控芯片的事

这机子慢里很,配之太低

网友D: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对比SLP_S3#,看哪个信号先掉

老肖笔记本维修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对比SLP_S3#,看哪个信号先掉

前面黄老师说过,一个字不漏的和黄老师说的一样。

网友:
刷BIOS试过了吗?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下,如果有示波器,可以对比那个信号或者电压先掉

网友E:
能亮 显卡的可能性不大 进PE掉电  你加散热片了吗 吧机器拆出来 裸板试试 哪个发热严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亮 显卡的可能性不大 进PE掉电  你加散热片了吗 吧机器拆出来 裸板试试 哪个发热严重啊

是裸板试的机,散热绝对没有问题,刷不同版本的BIOS有不同的情况,目前刷的BIOS后,PE2003能进,PE WIN8不能进。

网友:
刷过BIOS了

网友:
海口到显卡的问题

网友:
目前还有修,最后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插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桥看看,应该是桥虚

桥 跟显卡都加焊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对比SLP_S3#,看哪个信号先掉。

示波器坏了,重启也后不显示,电流到0.68

网友:
你这种情况,刷一下EC BIOS试试吧,可能有惊喜。我碰到一台Y470,用一会就掉电,都快疯了,改修该换的都试了,还是不行,陷入困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