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2580内部结构图

楼主(2015-06-15):
谁有mg2580拆机视频教程

网友:
哪有现成的拆装视频,如果你从来没拆过打印机,容易弄坏,可能会搞出其它问题
如果你一定想拆装,动手能力比较强,不介意弄坏的情况下,你可以拍几张照片传上来,让大伙指导你拆装一下。
别人只能给你指个大概,还需要你自己有动手能力。
1,拍机器前后左右的图片
2,掀开扫描部分,拍内部的图片
尽量拍清楚一些,否则大伙无法作图说明

网友:
它是一体机不知道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