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25pl2

楼主(2015-06-15):
小寒表示   今天接了个  飞利浦的 显示器       不通电

     打开一看 所有供电正常   无赖找不到程序

幸好我们这飞利浦售后           在此献上程序一个

212.75 KB, 阅读权限: 140,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 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B:
楼主什么意思呀,是不是刷了程序就好了吗?说一下结果撒

网友C:
飞利浦程序坏的比较多 !

网友D:
这是厂家的程序呀。。。。。

网友:
y预留下备用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厂家的程序呀。。。。。

对的
厂家

网友E:
小白我表示不懂?程序坏会引起不通电吗?

网友:
那个阅读权限设定有点高了啊·····楼主。定为70左右就可以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白我表示不懂?程序坏会引起不通电吗?

  像三星    有些程序问题     显示器就不会显示   就会出现数字/模拟    刷个程序就 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程序坏的比较多 !

  这个是  我第一次 给飞利浦  的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意思呀,是不是刷了程序就好了吗?说一下结果撒

   你没看到   我 说了    现象是不   通电       刷程序就    亮了 懂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 刷个程序就好了?

却是   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