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6ML-K故障总是烧北桥旁的Q52mos管

楼主(2015-06-15):
接手一块A76ML-K 3.0主板,拿来的时候,短路,后经发现就是Q52管烧掉,换掉后,能开机,不跑码,检查CPU供电,内存供电正常,就是一会这个管子检查又烧掉,望高手给予解决思路。

网友:
上下管一起换掉,再不行把供电芯片也一起换掉。。。

网友:
诊断卡显示FF,测量各电压正常呀,AMD250应该支持吧。

网友:
查后级啊,估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根源在供电芯片

网友:
后级短路或者管理芯片有问题。。。

网友:
6321A换掉解决问题的

网友:
最好都换了  再试试看吧

网友:
请教一下,管理芯片是指哪个供电芯片?插上电源,不触发,Q52短路。不插电源,Q52不短路。是查他旁边的那个电源管理芯片吗。还U的。

网友:
换了呀,不行。还是不跑码。BIOS也刷过

网友:
不是bioss的事情吗

网友:
跟北桥芯片有关系吗

网友:
跟之间简单快速减肥了多少

网友:
了肯德基啊森林防火看似繁华都市

网友:
考虑决定离开撒娇的了快速反击扣了多少

网友:
看到了更丰富快速反击连锁店快捷方式罗迪克

网友:
先测BOOT 的波行

网友:
测后级是短路

网友:
测UGATE波行正常

网友:
烧供电电管,主要UGATE 波形异常

网友:
换电源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