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基3750G ec旁边高清图 谢谢,或者帮我标下电阻大小

楼主(2015-06-15):
宏基3750g 进水,EIH31  REV.2.1...........EC地方掉了几个电阻,谁在修这个帮我 测下,万分感激,

网友A:
看图纸呗   不就看见了

网友:
希望有同行正好在修这个机器给你一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呗   不就看见了

哥  你告诉我点位呢。

网友:
你要是确定是电阻的话 可以先上大 在上小 一般大的都可以

网友:
周边电路不好找    自己仔细看下   怎么样的

网友:
论坛里面有图纸啊

网友B:
楼主,你也不在论坛找图纸,就直接问那个位置的电阻,你也太懒惰了。这里有个图纸和点位自己下载下来看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304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也不在论坛找图纸,就直接问那个位置的电阻,你也太懒惰了。这里有个图纸和点位自己下载下来看看吧 ...

补充一个点位图软件大全。可以覆盖大部分代工笔记本厂家的点位图点位图软件大集合包含大部分点位图软件_笔记本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3317-1-1.html

网友:
小白初来炸到学习中谢谢楼主了

网友:
已经有图纸了 害我找半天

网友:
机器搞定了。1和2是EC 的ref接3vec供电分压得到,3点0欧电阻,4是一个电容EC供电的滤波电容,这里我直接没装,5是一很小的电阻我直接装个0欧的 装好ok亮机。谢谢大家
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个点位图软件大全。可以覆盖大部分代工笔记本厂家的点位图点位图软件大集合包含大部分点位图软件_ ...

兄弟,图纸,点位都下载了。点位打不开,在很多网站下了点位打开软件,都打不开,已经试过很多方法了。没办法 论坛求助。但是现在机器已经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图纸,点位都下载了。点位打不开,在很多网站下了点位打开软件,都打不开,已经试过很多方法了。没 ...

点位图怎么打开你会使用吗?后缀名要和点位图软件后缀名一样才可以,不要说打不开,不会使用一样打不开。实在不行QQ密我501258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