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一秒钟掉电

楼主(2015-06-15):
今天早上收到顾客的机器机器型号联想E431仔细的观察了一下机器。键帽有拿吹风机吹过造成键帽变形的印记。于是想了一下怀疑是键盘引起开机掉电。拆了键盘,通电开机故障依旧,于是又怀疑是不是扇热问题。有没有大神求指点。。。秒杀哥,在这里谢谢各位大大了。。。机器非常的急。。。

网友:
我还以为你又秒杀了一台呢?

网友:
应该是缺电或是短路保护了电流跑到哪里掉电

网友:
故障都没讲清楚,怎么秒呢,,等待高手。。。

网友A:
应该少电压吧,即热可以上电一个一个测吧,那个没电压就是那个。

网友:
这哪有哪么快能蟹决了

网友:
      昨天修到一台(E431) 开机不显示,电流开始有跳变最后停在0.87A ,客户说头天晚上都用得好好的,第二天上午开机就黑屏,还以为是BIos 坏了,打算先拆机先刷BIos 看看,拆完机器 (板子还在D壳里面)我想再试试看看只连接了开机排线,其他的排线全部断开了,没想到居然亮机器了,再试了几次 都亮了(当然电流不是停在0.87A)原来是外设坏了引起的,最后判决是触摸板坏了 而引起的(也试了好几次插上触摸板的排线就出现上面的故障)

网友:
E431是笔记本吧,发到这里了?

网友:
掉电就应该查哪里先掉的问题

网友B:
秒钟掉电应该不是散热问题,有短路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牛人,秒杀哥不是什么都能修的吗?客户不是拿风筒吹过键盘吗?为麻吹键盘,想想。这是明显进水。

网友:
触摸板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少电压吧,即热可以上电一个一个测吧,那个没电压就是那个。

像这种上电还没过内存的或者上电几秒断电的,是不是大部分都是缺电压啊。我这有一台DELL台式主板的,上电报警,四声。这种故障维修思路是不是先检查是否缺电压,然后再检查桥啊?刚接触电脑维修,对主板工作原理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秒钟掉电应该不是散热问题,有短路的可能性较大,。

哪部分短路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吧

网友:
哥们你说清楚好不好,太郎笼统了怎么分析

网友:
昨天有台一样的,不过只是硬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