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5笔记本触发不显维修

楼主(2015-06-15):
朋友送过来给我一台compaq 515笔记本,说是不开机。我拿来瞧一眼,可以触发。外接VGA不显示。然后用可调电源看 电流跳了几次,有上有下 。很正常 也保持在1A以上的电流。待机电流也正常。排出了液晶暗屏。
断定为北桥虚焊,开始我告诉他修不上因为我没有BGA返修台。热风枪再吹坏了。他说你能修上就修,修不上电脑给你,你买个硬盘盒,把硬盘还我就行。他实在不想花钱找人修了。那我就试试呗

隔天,我再次拆机。把主板弄出来。
由于我在单位,我只带来一个小个头的安泰信AT8586二合一焊台,没办法,整吧。先150摄氏度除去四周的胶,然后涂了一些助焊剂在150摄氏度烘烤了一分钟左右,四周我都吹了。然后200摄氏度吹了一会儿,然后250摄氏度吹了一会儿,再然后350摄氏度吹了一会儿再加热到400摄氏度左右。无铅嘛...
我用镊子动了动北桥上的电容,已经能动了。可是北桥还是不能动,算算时间也可以了,可能是我胶没处理干净。然后把风枪的温度调节回100摄氏度吹了一会儿,然后用酒精擦洗降温。处理干净后裸板插VGA看到开机画面。装机后正常。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了....

热风枪玩这个应该就是四个字 胆大心细。

网友A:
楼主焊北桥热风枪开到4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北桥热风枪开到400?

大概就十几秒,涡轮热风枪,没有气泵的风硬,稍微高点没啥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概就十几秒,涡轮热风枪,没有气泵的风硬,稍微高点没啥事

哦涡轮的呀   没有气泵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涡轮的呀   没有气泵的好用

气泵在家里。话说快克的855GP个861DW都是涡轮的啊

网友:
其实做维修的有时候就得像LZ一样胆大心细

网友C:
除了北桥还有别的问题吗

网友D:
果然胆大,400,还惠普515,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然胆大,400,还惠普515,爆了吗

没有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北桥还有别的问题吗

目前朋友还在用 尚无问题

网友:
土炮玩的这么牛B呀

网友:
高手在民间 学习了 哈哈

网友:
维修真的要细心,不然走弯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希望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