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哥教你,如何把主板BIOS恢复成默认设置

楼主(2015-06-15):
如果你没有刷新BIOS,单单只是调整选项的话,那么死机和BIOS的关系不大,你还是看看有没有中毒什么的吧。至于把BIOS恢复默认设置,方法有两种:
1、开机按DEL,部分笔记本是F2,然后在BIOS中,选择Laod Fail-Safe Defaults(不同BIOS 该选项不同,但大同小异),保存后退出就可以了。

2、直接把主板上的COMS电池抠下,等个2分钟,BIOS就自动恢复出厂设置了。

nvidia1987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东西小白都会百度查,没必要在这里发。

网友:
楼主这样的帖子,是个搞维护电脑的,不开机都会第一时间扣电池的,而且不用两分钟,取出电池直接短接正负极20秒以上。

网友:
这个………………估计很多人都会的吧,小小白或许不会

网友:
这个正常都会吧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直接进BIOS按F9,保存退出!!!!!

网友:
这个已会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