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 通话对方听不到声音

楼主(2015-06-15):
一台iPhone4通话的时候对方听不到声音 其他功能正常,试机,除了测试客户反映的问题之外还需测试其他功能是否正常:WIFI
前后照相 侧键充电 显示 触摸 检查外观及显示屏是否有明显的划痕,如果检查的有其他问题存在的 必须先给客户说明 避免客户说是你弄坏的而做一些无谓的争吵!
实际测试该机通话时对方听不到声音(无送话) 测试录音送话正常!判断为音频切换的问题 解决办法--重装音频切换U62,拆开主板  用剪钳剪掉U62旁边的屏蔽罩 当然焊工好的师傅是不需要剪掉这个屏蔽罩!因为这个IC都是封胶的 拆的时间要长一点! 为了防止拆装这个u62的时候吹的旁边的CPU爆锡,必须做好隔热措施如下图!A4 跟WIFI模块都贴上隔热胶布。

风枪温度控制在280-300 先把U62旁边的 黑胶小心除掉(用刀片或针都可以)

除掉周围的黑胶之后!再拆U62!拆的过程中要耐心的加热几分钟,不要操之过急的把IC翘起来,会弄掉焊点,注意观察旁边屏蔽罩的焊锡是否融化!如果融化了用针或者刀片把U62轻轻挑起,注意:是轻轻的挑起!不是用力的翘起。
拆下U62之后 趁热!用吸锡线把焊盘上的焊锡拖干净!再除胶!用吸锡线拖焊盘的时候要注意!必须保证吸锡线跟焊盘上的接触的焊点是融化的(1:焊盘要预热,2:烙铁停留一会以保证焊点融化) 否则拉动吸锡线的时候会把焊盘的焊点弄掉。

遇到硬的胶!用锋利的刀片轻轻切碎(捣碎),除掉黑胶之后!焊盘上好锡!再用吸锡线拖干净!U62 用植锡网上好锡,装回主板。
装好U62后 先用电源表加电试机,观察电流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装机试机,这里要强调一点!用电池试机前!必须先用电源表加电试机!看是否有短路大电流的情况!如果电流正常再装机!加电池试机!因为电源表有过流保护!电池则没有!如果有短路的情况下直接加电池试机就有可能扩大故障。

网友:
我是被你的手术刀吸引进来的

网友:
讲的听仔细的,谢谢分享

网友:
对小白很有用,加分。

网友:
你的u26是用舊的,重新植鍚再裝回去嗎?還是直接換新

网友:
不错   看来得转行修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