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5VSB 7.3V,并且短接紫色线和黄色线也能启动

楼主(2015-06-15):
航嘉冷静王标准版,受过雷击,没有5VSB,他的产生是有EM311Z控制的,估计是他坏了,其他没检查出问题,用DM311代换后,有了5VSB,但偏高7.3V,短接绿线和黑色能启动,12V 5V 3.3V都正常,无意中短接紫线和黄线也能启动,有经验的说能是那里的 问题了
标准版

网友:
照片或电路?
一般5VSB偏高先务必检查如下器件: 光耦、TL431及其取样电阻、输出滤波电容

网友:
楼主还是优先解决5SB电压高的问题............

网友:
楼主7.3V太高了,先修5VSB吧............

网友:
先把待机修好吧

网友:
先修好了5VSB电压再说。

网友:
航嘉hk350-55ap 我这个5vsb 偏高8.12v 换431 5vsb恢复正常了

网友:
楼主查一下EM311 的2脚的电容,二级管..............

网友:
楼主啊,你看看2脚的那个电容,和接地的稳压管,还有三角的稳压管,可能不匹配,或者坏了

网友:
楼主有进展吗?期待中..........

网友:
7.3V待机?有点高了吧,建议还是检查一下待机电路相关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