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哥教你,怪异的USB3.0接口如何使用?

楼主(2015-06-15):
有个顾客刚,买了华硕P8H67-M PRO主板,发现这款主板上的USB3.0接口比较怪异。其中两个属于正常的,而另外两个方向则是向上的。请问方向向上的两个USB3.0接口,问我该这么用,这个问题很简单,我的回答,由于这款主板的资料太少,所以只能按照常规进行分析。从理论上来说,这款主板在装入机箱后,方向向上的两个USB3.0接口就无法正常使用了。所以,必须通过USB3.0延长线引出才能使用。建议这位读者找一找主板包装盒中的原厂配件,看看有没有相应的USB3.0延长线。如果没有的话,则需要自行购买USB3.0延长线(通常为蓝色的),方向向上的两个USB3.0接口便可以正常使用了。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合不合理,望给位大大,多多指点。。腾飞在这里谢谢你们了

网友:
加长啊……这设计师为何这样设计的?

网友:
我都看不懂楼主讲的是什么,拍两张照片来看下吧!什么向上向下的我看着好晕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什么问题呀,朝上你就往上查不就可以了,如果是插不进去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这样说不妥,为什么了,第一这个主板比较新,一般的USB设备都无法正常在这个接口上拔插使用。也就说不支持了。那么就是延长线肯定不支持了。第二,即热这种接口出来。有两种可能,一是出厂就有问题,而是这种接口目前市场上支持的设备还基本没有。如果客户觉得USB接口不够用,可以够买USB扩展接口已转四。来增加USB接口地不足。

网友:
延长线,我觉得挺困惑的,难道设计者就是为了延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