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 无铃声通话有声

楼主(2015-06-15):
iPhone4 进水无铃声、通话有声!由于客户比较着急马上开始试机(当然包括WIFI照相等) 其他功能正常,就单单是没有铃声,判断是铃声放大U5的问题。

首先排除是扬声器的问题,更换尾插排线跟扬声器故障依旧(实际上可把主板装在另外一套好的总成测试)下面检查主板U5,首先检查C252电压正常!跟着重装U5,装机试机OK,故障排除。另外在试机测试中不装U5!直接把输入输出短接试机,基本也能正常使用那个声音,比正常的差不多,可以交货收钱。所有有遇到无铃声需要换U5的可以不装U5,直接短接之。短接如下图:

网友:
这么简单。。。。。

网友:
短接这个,烙铁必须要好用。

网友:
每次看到苹果手机那么小的元件都头晕。

网友:
我也想改行,切入手机,看到手机零件,有接的好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