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假负载上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是CPU连接内存的线还是连接北桥的线

楼主(2015-06-15):
CPU假负载上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是CPU连接内存的线还是连接北桥的线
比如INTEL775主板

网友A:
775的CPU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是连接北桥,这个主要是看主板的架构就可以知道了,单桥的主板,CPU管理内存,但同时又有数据和地址线连接单桥上,所以要有所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775的CPU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是连接北桥,这个主要是看主板的架构就可以知道了,单桥的主板,CPU管理内存,但 ...

谢谢,我也测了一下,板子是梅捷的G41,双桥,北桥是G41,连接CPU和北桥的有好多根,比假负载上的多很多,假负载地址线33根,数据线64根,总共97根,但板子上总共129根,多出32根,不知多出来的是什么线?你知道吗

网友:
早期的主板假负载上的地址线和数据线肯定是连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