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2L-S3P REV:2.3主板维修

楼主(2015-06-15):
主板:GA-M52L-S3P
故障:从不触发到不跑码的维修过程
       接修同行一GA-M52L-S3P REV:2.3主板,全板打值有一USB接口数据脚对地值只有十几异常,经测连接到U5

(应该是个防静电的保护管子),拆掉U5阻值恢复正常600多,通电触发开机端子无反应,开机端子有5v电压也有跳变,发现无待机电压,测PCIA14 0V,查图3vDUAL来自于Q49的三端稳压器,待机的3.3v是3VDUAL是由5VDUAL转换而来的

测Q49的5VDUAL为0V,查5vDUAL的来源如图

经测U2的8脚5VSB主供电都为0V,看来是5VSB导致的,查5VSB来源如图

KQ1的3脚ATX5VSB电压5v多,1脚5v多些异常(当时没有记住确切的电压值),2脚和4脚的5VSB为0V不正常,要产生5VSB的条件应为1脚为低3脚为高电平,继续追查KQ1的1脚K5V_DRV来源如图

K5V_DRV这个信号是由KU1的8脚发出,根据引脚定义8脚应为5VSB的开关脚,实测此KU1的1脚、2脚、7脚、8脚均为5v左右电压,3脚连接到开机触发端子的6脚如图

当触发短接开机端子的6脚和8脚时KQ1的3脚也同时有跳变,看来此路线路正常,料板上没有找到能更换的此芯片,所以人为将KU1的8脚接地如图
此时再测待机电压3vDUAL正常产生,再次触发开机端子还是无反应,短接绿线和黑线强行开机上电,CD2瞬间烧毁,旁边的CQ4炽烫如图

先不管那么多将这两件拆掉后再次强行开机测各路电压(待机、内存、桥、总线、CPU)都已正常,PCI复位也正常产生,但不跑码,问题这么多,还是一步一步来吧,再回过头来修不触发。分析电路如图

开机端子的6脚连接到KU1的3脚-PWRBTSW,KU1的7脚KPS_OUT连接到KQ3的S极KPS_OUT,KQ3的D极KPS_IN_IO连接到IO(IT8720F)的106脚如图
也就是说正常触发开机端子使KU1的3脚-PWRBTSW跳变、使KU1的7脚
KPS_OUT也高-低-高跳变、进而也使KQ3的S极KPS_OUT也有高-低-高跳变,KQ3的G极3VDUAL已为高,D极有ATX5VSB上拉,如图
所以当KQ3的S极高-低-高跳变时导致D极也高-低-高的信号跳变,D极刚好连接到IO的触发脚106脚KPS_IN_IO,因为Ku1的损坏导致7脚不能正常跳变,所以人为将KU1的3脚-PWRBTSW直连到KQ3的D极KPS_IN_IO如图

后再次触发正常回到不跑码,此板为NV芯片组单桥NF520LE-A3/S容易虚焊,尝试压着桥触发可跑码证明桥虚焊,加焊后触发还是不跑码,拆掉桥重植
装上后开机正常跑码显示,前面拆掉了声卡看型号是ALC892的声卡

手上没有料板拆一个ALC662的声卡装上,另外补上78L05和CD2,装系统声音一切正常如图

网友:
高手呀,确实厉害

网友:
细微慎密呀

网友A:
证明桥虚焊,加焊后触发还是不跑码,拆掉显卡重植
楼主植球的到底是sb还是显卡啊,有点迷糊了

网友:
电路原理分析不错,当强制短接绿黑线上电CD2瞬间烧毁的原因应该是楼主你强制拉低KU1的8脚电压接地造成5VSB测试点阻值直接对地短路引起的,其 CD2二极管在这里起到开关导通保护和12V电压反向隔离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证明桥虚焊,加焊后触发还是不跑码,拆掉显卡重植
楼主植球的到底是sb还是显卡啊,有点迷糊了

是你理解能力有问题,最后植球的应该是显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你理解能力有问题,最后植球的应该是显卡。

打错了  是桥,刚把帖子重新编辑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错了  是桥,刚把帖子重新编辑过了

额,触发不跑码如果是桥虚焊问题,可以省略中间的测量单元电路主供电电压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错了  是桥,刚把帖子重新编辑过了

此板是无集显的台式机主板,主板上不存在有显卡

网友:
雄哥不错  。小弟先学习了

网友:
说的好详细,不错!

网友:
这里KU1 3脚信号工作电压产生跳变应该早于7脚,其IO故障也会导致KU1 7脚 对应PSOUT信号电压在主板开机触发时候工作无法产生高低高电平跳变

网友:
nVIDIA搞到最后还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证明桥虚焊,加焊后触发还是不跑码,拆掉显卡重植
楼主植球的到底是sb还是显卡啊,有点迷糊了

大神,你把我个小菜鸟绕懵了,明明人家自己说的都是桥虚焊,你非要说植显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你理解能力有问题,最后植球的应该是显卡。

大神,你把我个小菜鸟绕懵了,明明人家自己说的都是桥虚焊,你非要说植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你把我个小菜鸟绕懵了,明明人家自己说的都是桥虚焊,你非要说植显卡。

刚开始是楼主帖子编辑错误,最后应该是桥虚焊导致不跑码。

网友:
兄弟 给力技术杠杠的

网友:
不要光讲技术啊还要把这个图纸发上来啊

网友:
能把这个图纸发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