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G显示器电源高压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5-06-15):
故障为:在不接驱动板、高压灯,通电测试:刚通电测量有22V和5V,然后5V慢慢降为0V,22V降至5V,向各位高手请教下如何检修

网友:
我把22V供给高压部分的线路切断掉了,故障还是一样,这应该说明问题还是在电源这边~

网友:
我遇到这种板子都直接换,多省事啊。成本也就20几块。修还要搞半天累啊。随便装个系统就回来了。

网友:
带不起负载了   不行就板子给换一个 或者改一个呗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电源ic  正常吗      断开高压       在电源输出不正常时   你查一下ic      或这光耦注意安全

网友:
换电容试试,不行直接改个万能模块。。

网友:
如果找不到同型号的电源IC,就改个万能模块,挺方便的

网友:
有可能是大滤波电容

网友A:
估计是IC芯片LAF0001问题,已经在网上淘了芯片,过几天换上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IC芯片LAF0001问题,已经在网上淘了芯片,过几天换上试下~

你不顺便买个通用模块!

网友:
LG这款容易爆电容

网友:
刚好手机有一台不同型号LG显示器丢角落里,想着拿来测量下电压做做对比,发现刚好两块板电源芯片都是LAF0001,接着测量两块板发现,芯片8脚VREF电压检测好的板5V电压,坏的没有电压,为验证是芯片的问题,直接对换两个芯片后,上电测试,5V,22V都出来啦。原先好的电源板换上了有问题的芯片出现电压慢慢降低的问题。很明显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主好棒啊,坚持就是胜利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电压慢慢的掉下去。一台是IC问题 一台是开关管问题 还有一个是开关管S极的取样电阻虚焊 造成这样的现象·····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换电源ic,估计就好了

网友:
查控制芯片电压是否正常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IC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