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进水掉电

楼主(2015-06-15):
待机0.03 上电0.12就掉电  然后一直反复重启  哪位大哥给个思路   进水机太难修了

网友:
各位不要说换板子啊  我就是想好好修一下  最好能给个你们修进水机的思路和方法

网友:
找进水的地方,看下了。一般都是哪里腐蚀掉了

网友A:
应该有掉线的地方,好好看看

网友:
进水,首先确定是哪个位置进的水,在主板找到相应的位置后,仔细看有没有严重的腐蚀焊盘虚焊,元件换的,PCB板断线,电阻两端电压正常不,细心一定有收获的。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看看哪儿有腐蚀。 看看有没虚焊或脱落的元器件,,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腐蚀了一排滤波电容  电容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再有就是我想  一般进水机腐蚀一大堆三极管的这种你们怎么修着呢

网友:
发个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烤板先再修电路呀

烤过了 还是不行啊  对进水机我就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看看哪儿有腐蚀。 看看有没虚焊或脱落的元器件,,

主板上面就几个滤波电容腐蚀了呗  别的没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掉线的地方,好好看看

进水机你们一般是怎么查的  外观上看不出元器件损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