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二块板,一块跑D3,一块路D0

楼主(2015-06-15):
一块七彩虹主板为780G,V18,路DO,该主板是好的,我热插拔的时候,停电,后出现,刷过BIOS还是D0,另外一块是NF520D3,V14也是好的,被我刷BIOS后,跑D4反复,原BIOS我在论坛下了,重新刷也不行。真不知道咋整了。
主板

网友:
刷也成功了,为什么不跑码呢。不知道BIOS是否真实,唉,有高手提供一下。

网友:
应重点查内存条件先

网友:
这种nf的桥多数是桥芯片虚焊 加焊桥吧

网友:
高手们,我说过这二块是之前好的,正常可以点亮,一块是升级BIOS的时候停电了,一块是热插拔损坏了。

网友:
升级BIOS那个还是BIOS得问题 刷一个看看行不 ! 那个是你热插拔什么来 导致的跑的D

网友:
换一下COMS电池,,不行BIOS IO

网友:
I/O也弄坏了?

网友:
打一下内存的数据线

网友:
跑D4的好了,DO还是不行。供电都正常。

网友:
希望LZ修好后告诉大伙真相

网友:
主板挑内存呀。

网友:
升级BIOS的可以换个BIOS重新刷,

网友:
热插拔损坏那个主板看看桥吧

网友:
一般八脚的BIOS不要热插拨,那样很容易死掉!

网友:
请问楼主刷过BIOS有没放电啊

网友:
重新找个好的BIOS芯片,用编程器写进去试试!热拔可能芯片损坏了!

网友:
加焊桥,nv单桥很多虚焊

网友:
D0一般加焊南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