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5-06-15):
开始接过来是不亮机看电流好像没过显卡。把显卡吹下亮机报价后同意修 加焊显卡发现放一段时间不亮了。插拔内存后又正常在 放一段时间又恢复故障 BIOS刷过。 桥加焊过。。 有没遇到同样问题的?

网友A:
摘下显卡重新直球试一下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换显卡试试,一般显卡有问题

网友:
在不亮机的时候查各个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摘下显卡重新直球试一下

。故障是内存插拔之后就能正常显示过一会又不显。 只要插拔了马上能亮。

网友:
看看电流 啊,在不亮机的时候的电流看看到了哪里,有没有过内村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找个芯片换了看看

网友:
刷BIOS,换显卡

网友:
最好是换个显卡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