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ASUS笔记本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5-06-15):
清理电脑上的LJ时发现图库里面有下面这些相片,记起来了是去年修的一台ASUS秒掉电的!当时可能忙或者觉得故障过于简单所以没有发帖!今天有点时间而且发觉大部分维修从业人员对PWM供电的原理都不是十分熟悉所以还是发一下!
看图回忆当时的维修经过,其实真的是很简单!拆开机器测量待机条件已经发现问题了!待机5V变成了4.3V!但是发现了主要问题后怎样去以最快速度最少的焊接完成维修是一个问题!
到这里大家下一步是查什么?

我是查看 芯片的资料看FB的情况!

从资料得知5V的FB是11脚,有上15K下10K偏置电阻提供反馈电压!计算结果如果是正常输出5V电压的情况下FB应该是2V!

找到了11Pin上下偏的位置测量电压,在输出不正常4.3V的状态下FB电压是标准2V!

毫无疑问不是上偏变少了就是下偏变大了!安全起见也懒得测电阻!直接两只按照芯片的Datasheet参数更换!

更换后电影回复正常5V!

ASUS的电阻出远名了大家都知道!但这台机设计上前面中间是进风口位置,刚刚是3&5VPWM的地方!拆机时看到这里的灰尘十分多!这个故障直接原因与灰尘脱离不了关系!所以修好后我还帮主板穿上了外衣!前板块板都喷上了70保护!

最后是一张亮机照片!

网友:
70啥玩意啊

网友:
看楼主这表,好贵呀,,,

网友:
喷70 保护? 什么是70

网友:
70     是704?

网友:
我看的好蛋疼啊、维修就是辛苦啊1

网友:
楼主,好功力,维修都是手到擒来。

网友:
这种板子问题太多    楼主CPU供电不足的问题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蛋疼

网友:
没图纸 也可以修成这样  牛b啊

网友:
故障点明确。版主都是流弊技术

网友:
楼主的这种反过来的思路。  似乎也不错。

网友:
70是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