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华硕P8H61位点图

楼主(2015-06-15):
故障是15秒关机,没
,求大神了
华硕

网友:
估计是主板USBOC的事!抱歉我也没有图纸

网友:
我也收到了块,没大神修过吗?

网友:
坐等修复~~~~~~~~~~·

网友:
这个跑线一下,很快的,4.7K的接5伏(USB的供电脚),8.2K的接地,中间的是3.3伏,如果低于这个电压就是会报错

网友:
你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主板的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
我也有这块板,等图纸啊

网友:
太难了,想买都买不到!

网友:
看哪个大大有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668-1-1.html
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