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A2314301触发小电流不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5-06-15):
朋友给客户机器清灰(HP CQ32),清完后不上壳试机亮机,但是全装好后试机就不亮了,怎么试都不好,于是送到我这来了。刚送来的时候说触发无反应,板子是早就拆下来了,大体(注意是“大体”,看了板面有没烧坏元件和各个大的外接接口i,因为是大体,就走了好多弯路)打了下各大电感的对地,都是正常,于是电源上电,待机0.020,正常。

触发,电流上到0.055,不动了。。。。
猜测是有供电没出来,于是测量各供电电感电压。。。。内存供电没有。。。。。
奇怪,没出内存供电,怎么电流会上到0.055的?
论坛下载了BIOS,刷BIOS,之后再试,还是触发到0.055。
再猜测是供电后级问题,于是找到3-5伏电感,先打对地,正常,通电测试,两个待机电压正常出来了。
再触发,问题出来了,3V电感被拉低到0,5V电感电压只有0.7V。
打开电路图,查到两个待机电压都是经过受+V15A和CORE_PWEN#控制的N管转化出2级电压+V3S和+V5S,在这两个管上打对地,查到+V5S的输出脚,即Q1018的4脚对地值为0.进一步缩小了故障范围。

下一步再查+V5S的去向,我勒个去,十几路去向,包括几个外接接口,还有好多滤波电容。没办法,打开点位图,对比点位图一个个查询这些小电容的位置,最后发现可能是主板版本问题,很多小元件和电容位置都不对,白忙活半天。
烧鸡,飞线通电,摸半天,没有发热的。这可把我给难倒了。
仔细想,静下心来想,可没办法静下心来,朋友因为急于给客户交差,不停在旁边催,还乱出馊主意,一会让我换个内存看看,一会让我拆下CPU来再装上看看,*脏话*!大哥,你不明白这怎么回事就算了,能不能不给我乱点化?这他娘关CPU什么事啊?可也不能表现出来心里的无奈,去年去实地学习,就把店交给这哥们帮我看了3个多月,我回来赚多少钱一分不落的全给我,我要给他钱就跟我翻脸,据别的朋友说因为他扔下了自己的事给我看店,嫂子跟他吵了好几次,还差点搞离婚,这份情谊估计我这辈子不好还。在这顺便赞下咱中国好兄弟,赵哥,这份情兄弟记着了。
静不下心来修。。。只能跟他聊聊转换下心情,这时候他说,清完的时候测试还亮的,不知道怎么装好以后就不行了。
等等,装好以后就不行了?装好是要插上这些接口啊。而+V5S也到几个接口,难道是接口问题?
马上拿起板来查看接口。经过仔仔细细的查看,发现元凶。
这个屏线接口CN1是插接的,板上接口里面是30根插针。而因为插的时候太过不小心,28# 29# 30#被压在了一起,而28#是+V5S,30#正好是地线。
如果早先能仔细观察板子和接口的话,估计这个问题早就处理好了,白白浪费了好久的时间。看来还是得仔细仔细加仔细才行啊。

网友A:
东哥,很多清灰清出来的故障让人莫名其妙

网友B:
跑到0.55没有内存供电 就大体判断出2级电压短路 或者是2级电压提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到0.55没有内存供电 就大体判断出2级电压短路 或者是2级电压提前出来了

不是,其实我走了不少弯路,但是写的过程就没必要写那么多了,只是因为测量了没有出内存供电,然后怀疑待机供电出问题,然后测量了触发后的待机电压被拉低。怀疑是后级出问题。

网友:
你那哥们真够讲义气的

网友:
都是缺电压

网友:
英业达的机器点位好像很不好用

网友:
缺电压啊    。。

网友:
我哩个去  这个问题非常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哥,很多清灰清出来的故障让人莫名其妙

不错 东哥  来给你赞个

网友:
清灰要仔细啊 客户在旁边弄点不亮就不好说了

网友:
以后请灰要小心一点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