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SM-G9006V不开机维修思路

楼主(2015-06-15):
Galaxy S5的不开机情况可能是由OCTA DCDC VPH_PWR电容短路引起,指导ASC按照检测电容阻抗的方法,分析解决Galaxy S5不开机故障。
首先用万用表检查电容两端电容阻抗值,确认是否短路。注解:电容的阻抗(无论是C903或C948) 一定不能被短路

- 取下黄色区域内的护板 (如下图所示位于LCD连接器附近。)
- 测量如下图所示黄色框内各个电容的阻抗值。如果有哪个电容被短路,更换为新的替换。
- 测量如下图所示黄色框内各个电容的阻抗值。如果有哪个电容被短路,更换为新的替换。
SM-G9006V/SM-G9008V/SM-G9009D也通用。

网友:
楼主,那两个电容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修手机对手工要求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