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一招,秒杀进水严重腐蚀机。

楼主(2015-06-15):
只需一招,秒杀进水严重联想主板

     2015年6月16日星期二早上,案发地点广西柳州市三中路凯凌电脑城精五门笔记本维修中心。在这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里却发生了一起重大惨案。接警后,指挥官(我是刚来的)立刻指派办案人员(学员小莫)赶赴现场。。。。。。
现场一片狼籍,惨不仁睹

    小莫认真处理完现场后(洗刷刷),并把重伤员及时救治(烧了几个管子,还有更换了腐蚀的小元件)后,人是救活过来了,度过了危险期,但还处在高度婚迷状态(机子能上电,但是不亮机)

   好吧,算笔者发神精好了,说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话,还是转回到维修上面吧,要不然110真的找上门来了。
小莫:杨哥,现在修完后,电流能上去了,但是不跑码。
我是刚来的:SPD有读取吗。
小莫:有一次波形

我是刚来的:排阻AD有波吗?
小莫:没有,一点反应没得。
我是刚来的:哦,那就是不过内存了,按内存思路检修。
小莫:内存需要的各供电,复位都有啊。
我是刚来的:ODT有波吗?
小莫:这个我没测,现在测一下。。。。。。没动劲
小莫:杨哥我去吃饭先。
既然这样,这时正好我也没什么事,我来瞧瞧吧。
过了一会。。。。。。小莫吃饭回来了。
小莫:杨哥机子怎么样。
我是刚来的:机子让我秒了。
小莫:怎么修好的。
我是刚来的:让我慢慢道来:

思路DRMRST#已经抬高,但ODT无动作,说明内存控制器没有对内存校验,当然造成档内存。
于是我立马去查了它的主供电
实测S极+1.5V_CPU_VDDQO为0V,D极有1。5V输入,而G极无驱动电压,找到R56测量没有+VSB,于是

修好后,ODT的波形

    至此机子修复,下次再碰到不过内存的要注意了,这个电压是我们需要重点检测的。
    后续还有苹果的维修案例,也是带学员修的,有空再发表上来,敬请期待。。。。

 会员7529962元2022-11-9 09:38

友兼电脑店-秋权 -2 淡定

网友A:
你要是不去写小说真是屈才了,还有泰克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不去写小说真是屈才了,还有泰克是亮点

rigol 是普源吧?!

网友:
冒昧的问一下  直接隔离点上加一坨锡 也是可行的吧

网友:
小莫  说供电 复位都查过了?   难道漏了

网友:
这是联想G470 LA-6751P的板,这个信号很容易被忽视,ODT(On-Die Termination)、CSB(Chip Select)和CKE(Clock Enable)这三个都是内存控制器的重要控制信号,须同时满足…………

网友B:
大哥我想问问,你是穿越到明天的吗?

网友:
楼主很厉害,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想问问,你是穿越到明天的吗?

期待你的下个帖子

网友:
人才啊,懂原理理论修机就是好。

网友:
期待你的下个帖子

网友C:
节点连上也是可以吧?

网友:
小电压不常当然不跑了

网友:
说的那剧情话

网友:
技术过硬 思路清晰

网友:
求教ODT的两条信号线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节点连上也是可以吧?

直连可以用,时序不受控。

网友:
好像今天才15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