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GTX750-DF-2GD5背面电容掉了

楼主(2015-06-15):
电容位置是 C684M,位置刚刚好是金手指上面,可能是它导致不能点亮。

发现焊盘也随着电压脱落了,有救吗?

在线等大神解答。感谢

网友:
没有M ,打多了个!

网友A:
电容掉了,搞上就好了

网友B:
能了 你跑下线路 看焊盘连哪里了 飞线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掉了,搞上就好了

焊盘也掉了,能搞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了 你跑下线路 看焊盘连哪里了 飞线搞定

用万用表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查吗》?

是呀 你看看焊盘的线路连到哪里去了

网友D:
他是显卡上掉了吧,不是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是显卡上掉了吧,不是板子吧

显卡的背面贴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盘也掉了,能搞不

能搞,测量一下,好的焊上就行。

网友:
你搞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