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播放器]
海康HIK-DS-7804H-SNH硬盘录像机通电不开机刷BIOS程序后一切正常

楼主(2015-06-15):
海康HIK-DS-7804H-SNH硬盘录像机通电不开机刷BIOS程序后一切正常
特上传BIOS程序文件
平顶山中兴笔记本维修服务中心
平顶山最专业的笔记本维修配件中心
9年笔记本主板电路维修经验
0375-7086677

文件16MB无法上传,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加我QQ:123539901 传送

网友(2015-07-26):
遇到一台这种机器老是报硬盘错误,换3块硬盘了,普通的 监控级的都一样。

网友:
这都能刷Bios?

网友(2015-09-25):
非常感谢你给我的程序,尽管刷后不显示,还是感谢,刷回原来的就能显示,只是卡在logo处一会就重启,反复如此

网友:
有台海康DS-8008HS-SI-AF,电源正常,开机显示屏黑,硬盘录像机面板停在(只显示):DEV  ID:  (正常时是DEV  ID:88  192.168.128)是否要刷?怎样刷?(具体方法),刷BIOS和刷固件有什么分别?想折腾下,谢谢。

网友:
有个网卡口有两个750电阻黑了好像是雷击的  开机有275左右的电流 就是不开机 不知道刷程序会不会好

网友(2016-01-24):
楼主 加QQ 怎么不回复啊

网友:
我QQ  106223846  麻烦传输下程序

网友(2016-02-24):
DS-7804H麻烦帅哥传个BIOS给我 187218457谢谢

网友:
用个高速压缩软件压缩试试上传

网友(2016-04-19):
这个BIOS要用编程器刷吧

网友A(2016-06-30):
我QQ:28915684,麻烦楼主传一个给我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QQ:28915684,麻烦楼主传一个给我谢谢

你可以加他的qq问他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加他的qq问他要

加了,但他没有回复我
机子客人拿走了现在要不要无所为

网友C(2016-11-19):
CS-D1-104W这个固件有没,有的话发我一下。6011231@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CS-D1-104W这个固件有没,有的话发我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s&kw=CS-D1-104W论坛里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