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通病 小电池换了很快没电

楼主(2015-06-15):
第一次客户拿来 开机不显示 换了南桥旁边的电容   第三天返修 也是没显示 测小电池2.5V 飞了根线又可以了 忘记拍照 哪位发个背面图 我标记下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这个了,本来拆了键盘出来就知道了,但最后还是把机全拆了

网友:
说清楚点撒

网友:
还不够清楚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示。。。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A:
最好标记清楚 或者图纸说明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标记清楚 或者图纸说明也可以

有标记呀 只是很小的一个圈 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标记清楚 或者图纸说明也可以

飞线的地方 在背面 忘记拍照 哪位有背面的 我标记出来 +级小电池飞过去一个电容

网友:
j是有 这个问题

网友:
去掉桥 上的一个电容

网友:
好东西 记得拍照

网友:
这个去了真不行 我才换桥下面那个电容

网友B:
麻烦下次发帖说清楚点,图片不拍全 不要着急发帖哦

网友:
这样能用的久吗换掉南桥保险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下次发帖说清楚点,图片不拍全 不要着急发帖哦

我另外一张图 没有拍到 就是看下谁手上有 发给图片 我画上去

网友:
是漏电吗  会不会返修

网友:
前几夫刚刚修到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过2台换桥好的!~也是COMS电池换一个新的上去,没2天就没电了

网友C:
我感觉你这个还要返修。。因为上次那台机,我用风枪加热桥附近就能显。拿回去2天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这个还要返修。。因为上次那台机,我用风枪加热桥附近就能显。拿回去2天又不行了

这种情况可以有,真的试过换了电容能显,结果过一天就返回来的,后来才知是加热了就能显而不是换电容的结果。后来加焊桥才好了。

网友:
通病,去掉桥上面一个电容OK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8493-1-1.html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