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2g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5-06-15):
开始加焊南桥 不行 最后换了南桥 希望遇到的朋友试下(老鸟勿喷)小小一个记录

网友:
换南桥好了是吧

网友:
为什么会想到加焊南桥呀。。。

网友:
我有一台gateway z06 也是外接显 内接不显 请教各位大神 咋解决

网友:
其实我很纳闷,外接亮内接不亮为什么会是南桥~~~~~~

网友:
信号是由桥控制的

网友:
刚接一台,也是内接无显,可听到进系统声音,正查资料中.......

网友:
刚才看错了  开启是桥发出

网友:
为什么要加焊南桥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明白呀

网友:
为什么会想到加焊南桥呀

网友:
为什么会是硬盘呢

网友:
错了,怎么是南桥--

网友:
屏供电的开启信号是由南桥发出来的经过一个0欧排阻的,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换南,我先加焊一下。
不行的话,我就报价再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