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A78LT-M/BM 复位隔2秒闪一次

楼主(2015-06-15):
AM3的板子,各路电压时钟均正常,cpu复位上拉排阻一端1.5V,另一端以0.67V和1.5V之间跳变,IO是ITE8712F,它的37脚复位进信号也在3.3V和0点几V的跳变,BIOS刷过,么用,到底是桥的问题,还是排阻的问题?请教了
华硕

网友:
说的不清楚呀附个图

网友:
翘起IO的37脚看看

网友:
37脚,啥意思。

网友:
先对地打下阻值。最好是有点位图搞比较好

网友:
查全板条件吧 你说的华硕貌似是正常现象

网友:
都说822排阻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