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70 键盘触摸失灵

楼主(2015-06-15):
昨天收到个同行的机说是键盘触摸板失灵,到手测试了下,键盘开机键能正常开关机,系统不正常关机到WIN7 引导选项的时候可以正常使用键盘上下键回车功能键,进入系统之后全部失灵,开机时候接U盘按ALT键无反应。触摸板换了测试过,接口,电压都有,数据线阻值对比另外一个13寸的基本正常。不知道那位大神遇到过不想动桥天气热啊。

网友:
已自行解决。

网友:
是不是触摸板导致的啊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说一下

网友:
接口芯片坏了吗

网友:
换条排线啊

网友:
这种问题根本不用考虑桥。

网友:
楼主这个是哪儿坏了呀。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
有试过换见吧键盘

网友:
不想去动桥?你有这个想法证明你不懂修苹果,建议找懂的人修。不然故障有扩大的可能。

网友:
楼主就这样没下文了吗,,解决不了就到论坛求助,解决了就不出声了,,,楼主这样就有点那个了吧,,

网友:
楼主是如何解决的啊?  遇到同样问题 ,想换个触摸板似似。。。楼主能否说说。。

网友A:
问题还是触摸总线上的两个电感问题。点子有点背开始换了个料板上的件也是坏的。后来拆了连锡好了。

网友(2015-07-18):
引用 网友A:
问题还是触摸总线上的两个电感问题。点子有点背开始换了个料板上的件也是坏的。后来拆了连锡好了。

是主板上的电脑还是触摸小板子的电感上啊,我的也是这个故障,换了键盘触摸都一样

网友: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