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独显不触发

楼主(2015-06-15):
同行。二修机。。。DELL N4050 板号 :DV14_HR_MB_48.4IU15.011_10315_。上家干过BIOS。干过桥。。我拿到手上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5。按开关没反应。上波测了一下3V 5V.波形都正常,心想是不是BIOS不对,又刷了一遍,涛声依旧。打开图纸。查了一下RTC电路。一路追到RTC_AUX_S5这里。查了一下RN2106排阻。1脚2脚3脚都有3.3V.只有4脚1.5V。。把排阻换了。还是一样。心想不会是C2104有问题吧。一烙铁干掉此电容。一量都有3.3V。。接开关触发。此机修复。基地有图。有BIOS。这里就不重复传了!!由于本人文采有限。只能这样粗略的写一下。老鸟勿喷!!!

网友A:
波波终于用示波器抓波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波终于用示波器抓波了啊

一直在抓。。只是忘记拍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抓。。只是忘记拍而已

抓波打洞,能三秒搞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波打洞,能三秒搞定么

你觉得呢。。发哥

网友C:
恩,赶紧思路还不错。多抓点波多对比,慢慢就熟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赶紧思路还不错。多抓点波多对比,慢慢就熟悉了。

我会向你看齐的

网友D:
擦这速度。如果修机器也是和这段话那么简洁直接命中那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擦这速度。如果修机器也是和这段话那么简洁直接命中那牛了

比说这话简单多了。。。

网友:
谁有用示波器的经验 多发些

网友:
良好的解决方案已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比说这话简单多了。。。

高人在此我还回避吧

网友E:
这是不错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人在此我还回避吧

开玩笑的。但是确实没花多长时间就射了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不错的经验,值得借鉴。。。。

加分。不扣自己的分,兄弟

网友: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
不错 ,,BIOS备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