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7wifi搜不到信号

楼主(2015-06-15):
化为P7进水,修复后wifi搜不到信号,测U5401前段放大器VCC只有0.6拆掉后脚位上有2.8V,可能芯片挂了.能不能飞线绕过放大器,这个放大器网上硬是没找到!!
这个是wifi的芯片

网友A:
lz您不飞线试下 ,,呵呵

网友B:
放大器的作用是增强信号,直接绕过恐怕无法有效接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的作用是增强信号,直接绕过恐怕无法有效接收吧。

AWL9801V2这个集成块买不到,我是想将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AWL9801V2这个集成块买不到,我是想将就一下

试一下也无妨!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您不飞线试下 ,,呵呵

关键是不知道怎么个飞法,下午没事飞飞看,

网友:
貌似 BT 、2G、wifi信号都走这里啊,不好弄

网友C:
芯片买到了,只有一家卖的,要18块,运费10块.哎

网友:
支持一下,亲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买到了,只有一家卖的,要18块,运费10块.哎

这么说是修复了?

网友(2015-07-27):
一看到电路图就蛋疼。能看明白这方面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