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E,电流跑1.4A不显

楼主(2015-06-15):
先说下这个机子同行拿来的。
据说拿到他那里是能亮机的,风扇不转。
他把风扇给别人弄好后(具体怎么弄的他没说),日了狗了,不亮了。
机型K42JE  板号是:K42JR 4.0   内存贴纸是K42JE (0300A).
大家都知道这个型号的各种BIOS问题。反正我是把论坛里的这个型号的BIOS刷完了。
要不就和我本机的BIOS一样不亮机,要不就是掉电。
现在把两个有用的BIOS发上来,只是针对这个机子的啊……

板号K42JR REV4.0.zip

1.4A不跑码的,请刷这个

K42JE 2分钟准时掉电的PE掉,系统掉 BIOS也掉.rar

准时掉电的刷这个

网友:
这两个BIOS分别是这位帅哥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9639-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4496-1-1.html
我给你们放一起免得找

网友A:
楼主这两个刷完是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两个刷完是好了吗?

恩,我这是刷第二个好的

网友B:
最好把ec型号和显卡型号都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把ec型号和显卡型号都说下

EC 是8570.……显卡真没看,以后给客户了……。

网友C:
风扇你能看出来修的哪吗/?   是修风扇坏的  还是正常坏的?

网友:
是的 ,,这样的机器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你能看出来修的哪吗/?   是修风扇坏的  还是正常坏的?

目测他是换的一个风扇……。同行不会弄主板……我看了板,没动过……

网友:
尼玛我也有一台一毛一样的机器开机温度太高,刷bios后风扇常转,且定时掉电,刷了好几个都一样。能不能给我个
靠谱点的bios

网友:
风扇不狂转嘛

网友:
asus  的机子太烂了,没有办法

网友:
我这里正好有一台一样的1.4不动了,准备刷试试

网友:
放下电试试

网友:
我这里有台版号:K42JR V.4.0  内存版号:K42JE   显卡216-0774007   EC:8570E       电压跑的还算正常  大小写灯都正常  能正常开关机  只是不显示 内外都不显示   排除屏幕问题  显卡加焊过了 BIOS 刷了一个还是一样  准备重制珠     有人遇到过没得啊!

网友:
这两个刷完之后呢?好了木有?能点亮了不嘛?

网友:
     我这儿也有一台k42jr    拿过来的时候都能点亮两火   后来就点不亮了  刷了一天都不得行

网友(2015-07-16):
手上一台一样型号的,大小写灯都有了不显,下过来刷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