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a不开机

楼主(2015-06-15):
电流是0.5A  开机的时候指示灯 亮2秒 就灭 期间电流不变    请大神赐教一二。。。

网友:
查供电复位时钟慢慢来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爱脱焊 你先加焊下试试

网友:
检查南桥尽可能短缺

网友:
对了  补充一下  是0.05A   然后不开机。。。不是0.5     马虎 没看仔细

网友A:
检查南桥供电复位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南桥供电复位时钟

怎么检查啊。。。大神   不懂唉。。。

网友:
我去  刚拆下来主办   有跑起来了 电流。。。。曰。。。。1.1A的电流。。。妈蛋

网友:
妈蛋  尼玛的   他亮了  我拆下来 它TM亮了。。。这尼玛是幸运还是倒霉啊    不会再坏吧。。。。靠啊

网友:
查供电   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