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m20dio白屏。

楼主(2015-06-15):
海尔m20dio白屏。通用版确定是屏问题。,测屏5V供电正常,保险正常,电容正常,5v转3.3v正常,后级记得是升压的。发现8脚升压芯片没有升压,,,后级最高才5v,,,想换升压芯片,淘宝查不到有,,,,刚好有同行拿一台三星白屏过来修,,,刚好升压芯片也是8脚,,,型号不一样,,,换上去,,,居然好了。报价70,搞定。

网友:
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是哪里的升压芯片坏了?求楼主解释。

网友:
没图好难理解啊

网友:
可以上某宝找碎屏 70修屏低了

网友:
楼主能详细点么

网友:
楼主描述得太模糊了嘛·····可以上2个位置的相片还有更换芯片的型号图 让大伙苗苗嘛

网友:
楼主发两张照片来看看啊

网友:
楼主可以拍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没太看懂   只知道平没坏

网友:
最好是说清楚

网友:
能说明一下用哪个芯片型号代换原机型号的,这样更好

网友:
液晶屏上面电路板没有多少个IC,一个最大的是主芯片,控制显示屏的显示图像的。一个是8脚有程序的BIOS芯片。一个是5v转3.3v的1117,一个是屏电路的升压芯片,用来把5v屏供电转换成各种驱动电压驱动液晶屏的。就是最后这个升压芯片或者叫电源芯片坏了。替换的我不记得型号,看到他们周围电路差不多就换上去了。。。。液晶屏原理都差不多。。。没学过,只是看多了就看懂了。

网友:
哪里的升压芯片啊?再说了修屏70也太白菜了吧。

网友:
就是5V升12V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A:
发错了,再来一个

网友:
你的是那的行情啊   屏啊 大哥   70????

网友(2016-11-30):
引用 网友A:
发错了,再来一个

那个内部是一个场管,有的是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