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集显单用电池花屏,用适配器正常

楼主(2015-06-15):
e40 i3 集显单用电池花屏,不装显卡驱动正常,接充电器没事,,测试用适配器和单用电池供电相同!转换电压也都正常,cpu滤波电容无缺少处,不只有没有人遇到过, 求助! cpu换过  +VCC_GFX_CORE 1.04v  cpu 供电1.05   另附图纸 e40集显 dagc5amb8h0

网友A:
供电部正常,你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部正常,你查下

集显的没有单独的显卡供电。 ??

网友B:
供电部正常,你查下

lchmg10575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部正常,你查下

你说的是那些供电?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听说呢!怎么样的花法,最好有图好提供思路。

网友:
我觉是和用什么供电无关。还是多测试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E40用外接可以开机,但是用电池显卡少供电的故障

网友:
情况奇葩,待解。

网友C:
仅以楼主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D:
电池换过了吗?电池放电管部分查一查。

网友E:
e40显卡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
楼主厉害,羡慕了

lchmg10575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换CPU试试没?

网友F:
单独用电池花屏,适配器正常,要么查下隔离保护,要么换下屏,还有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仅以楼主先换个电池试试

电池换过了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换过了吗?电池放电管部分查一查。

恩 电池换过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单独用电池花屏,适配器正常,要么查下隔离保护,要么换下屏,还有显卡供电

不安装显卡驱动就没事。。

网友:
cpu 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e40显卡的故障比较多

  这个机器是集显的!

网友H:
奇葩的问题,听都没有听过,更何况修了。。此病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安装显卡驱动就没事。。

哦哦,,那你就重点修显卡供电,PWM上下馆换了先

网友I:
什么样的花屏?着重检查内存和pch的供电

网友: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吧。我觉得你说的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去官网上下载试试嵝。等解决。

网友:
你最好用示波器查下用适配器时和用电池时哪部分不一样

网友J:
搞定没有    你下载官网驱动试了没有

网友K:
不装显卡驱动正常,看看供电,不行加焊显卡 ,最后换掉显卡

网友:
供电部正常吧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奇葩的问题,听都没有听过,更何况修了。。此病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口才不错 ,要看你机遇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什么样的花屏?着重检查内存和pch的供电

不给他修了 全是闪动的彩色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搞定没有    你下载官网驱动试了没有

没搞定 不给他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装显卡驱动正常,看看供电,不行加焊显卡 ,最后换掉显卡

机器是集显的 哥

网友:
加旱一下试试看

网友:
焊下什么??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