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奇怪问题

楼主(2015-06-15):
有一台东芝每次都是要刷一次BIOS才能显示 ,关了在开就不显, 是什么问题呢,显示之后进系统一下就黑屏了。有谁修过

网友:
不显的时候查下是不是那个电不稳还是那个信号没出来

网友:
换个BIOS  查查不亮的时候缺不缺电压  电压有米有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