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不显示。缺一组CPU供电。

楼主(2015-06-15):
华硕x55vd不显示,测量桥电压,内存电压,显卡电压,3v 5v等各大电压正常。cpu电压1.1v正常,不过只有一组,,,另外一组cpu电压为0.两个CPU电感隔壁分别有两个黑色小电感,测量是断开的,换掉还是不出那组CPU供电,是散热管下面一组。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还是板载的I3cpu坏了。。求救呀。摸管理芯片不烫。好像是RT8885A.    .....   刷过bios   ec bios,,,断开过独显供电,加焊过北桥,,板载内存都无效。

网友A:
你的是集显供电没出来。。查下内存电路。

网友:
集显供电那个电感是大的还是小的?我不出电压这个是大的,,,隔壁还有个小电感,上面有1.1v,我以为那个才是集显供电,,,可能我搞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集显供电没出来。。查下内存电路。

集显供电那个电感是大的还是小的?我不出电压这个是大的,,,隔壁还有个小电感,上面有1.1v,我以为那个才是集显供电,,,可能我搞错啦?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是这样的,你的修好了吗。我的没有

网友B:
估计那个没电压的是集显供电吧,,,这个是过了内存后才有的,,你先屏蔽板载内存先

网友:
这个电压要跑码,过了内存才出的!

网友:
x55vd 的bios坏导致不出集显供电的很多 看下是不是bios 刷错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也是一个通病  我现在也遇到了  还在研究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那个没电压的是集显供电吧,,,这个是过了内存后才有的,,你先屏蔽板载内存先

请教一下  怎么样屏蔽板载内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  怎么样屏蔽板载内存呢?

论坛有这类的资料

网友:
你们要修么?发来帮你们修好。

网友(2015-07-19):
这款机器很多开机有显示,然后进下系统就死机,再开机就变成无显的,电流也只有0.6了,大家有碰到这种现象

网友:
刚开始我以为是南桥的问题,但是加焊与重做都一样,所以应该找错了方向。

网友:
哪位有碰到过没,我拿主板去深圳那边交换,交换回来的两片都是这种现象,。。。。。看来他们也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那个没电压的是集显供电吧,,,这个是过了内存后才有的,,你先屏蔽板载内存先

怎么屏蔽  有资料吗 链接发下

网友:
查图看看 芯片的条件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网友:
不过内存的确实可以关闭板载

网友:
X55VD不出集显供电是BIOS坏了是这一款的通病我修过好几台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
看看电路图,看看供电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