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机的显卡上,这个是什么接口?

楼主(2015-06-15):
偶尔在HP品牌机上可以见到这种显卡,如图,请知道的告诉一下这叫什么接口吧。因为不知道怎么描述,所以也没办法百度。

据说这个接口接一个一分二的线,可以同时点亮两个显示器。

网友:
数字接口,好像内含两个DVI

网友:
DMS-59接口

zpz

网友:
S端子吧,基本都不用了

网友:
专业的回答!

网友:
百度查了下,又发现一种和这个接口很像的,一并拿来放这吧,以后备查。

Low Force Helix(LFH),或者称作LFH60,是一种有着60针座(4针高,15针宽,矩形排列)的接口。此接口多用于工作站电脑、专业绘图显卡上,可以从一个接口分出两个或者四个DVI显出接口输出。在LFH接口的基础上开发出了DMS-59接口,与其的区别是DMS-59比LFH少一根针。

DMS59即Dual Monitor System 59(59针双显示器系统),是一种用于显卡的外部接口,共59个针脚。DMS59可以同时传送两个DVI信号,之后再由一个适配器将其分离并传送到任何双DVI或双D-Sub输出上。

淘宝查了下,DMS59的卡挺多,也挺便宜的,100多元就能买到一块二手的。而LFH随便找到一家,一个风扇都没有的小小刀卡,可以四屏拼接,价格就达到了惊人的2000元。另一家一款叫做“迈创 MATROX M9188”的卡,可以接16屏,价格为1万1千多。

网友:
这个还有用吗?我也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