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69 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5-06-15):
A1369   键盘 触摸板不能用      R5730 电阻无穷大  换掉就好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苹果的机器楼主直接秒杀了?

网友:
可以我这个电阻是好的 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
呵呵,这个也太难了吧!就这样写下,记得这个以前有说过

网友:
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个点位什么的。。。

网友:
人品这么好       一下子 就找到了

网友(2015-08-03):
我的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
R5730? 也没上个图和点位,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
我的机子量这电阻是直通的啊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通病啦,呵呵,小阻不良导致的,LZ你捡到了,你一报个40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