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速围观-迅维CF-X2更换手机玻璃盖板全流程,不看是损失!

楼主(2015-06-15):
维新一代贴合机CF-X2,贴合除泡一体机我敢保证你没看过这么精美的动画!

迅维智能贴合机CF-X2
使用说明

深圳市鑫迅维科技有限公司

一、外观介绍

二、产品特点
◆ 本设备为智能一体机,无需模具,采用恒压、恒温模式。除泡一体,确保无泡效果;
◆ 本设备无需使用其他辅助设备(如真空泵、空压机),接上电源即可使用;
◆ 本设备采用一键式操作,智能简单,无需技术要求;
◆ 本设备采用平板式压模,整体压合。压力均匀、无压痕;
◆ 除泡罐采用SUS304材质,防腐蚀,防锈,耐磨,防滑牙;
◆ 采用知名品牌无油空压机,噪音小,无需换油,保养简单,自动切换正负压;
◆ 智能一体,除泡贴合可同时运行,智能压力控制。
三、设备参数

工作电压

AC220V±5%      50/60Hz
最大功率
1500W
工作环境
5-40℃  干净,无尘
工作模式
平板式压合,恒压式除泡
显示模式
液晶文本模式显示
设备尺寸
530mmL×435mmW×375mmH
有效工作面积
150mm×180mm
设备重量
50KG

四、安装及注意事项
为了保证设备能良好的运作,请遵循以下措施:
◆ 请将设备放置于空气通畅少尘工作环境内;
◆ 本设备无需安装,接上电源即可使用,但设备较重(约45KG),请将设备放置在平整、牢固的工作平台上使用;
◆  设备最大功率1.5KW。请务必保证供电线材不低于1.5平方,并请保证接地良好。否则电线短路容易引起火灾;
◆ 不要在设备控制箱上放置重物;
◆ 不要震动设备,移动或搬运设备时应切断电源,并请轻放设备;
◆ 工作时不要用手触摸高温发热区,否则会烫伤;
◆ 不要试图改装设备,否则会引起火灾或触电,并失去保修资质;
◆ 不要取下电箱面板或盖板,电箱中有高压部件,可能会引起电击;
◆ 设备停止使用时,需将电源断开;

五、操作流程
l  智能贴合流程
①检查压模内是否有异物,接通电源
②将覆好OCA胶的液晶屏放入模具内

③把外屏放入模具内,轻点一下屏的中间

④打开仓门,将屏放入物料盘中间的硅胶垫上(注意硅胶垫错开排线和IC的位置)

⑤关闭仓门,按下“启动”按键

⑥等待3~4分钟,观察指示灯熄灭并且真空表降为最低值
(也可以快速贴合,在设备抽完真空后贴合到一定的时间可以再次按下启动键中止贴合,以方便贴合量大的客户。)
⑦打开仓门,取出物料。

l  除泡流程
覆OCA胶时有时气泡过大,造成贴合后有气泡。
如果只是小气泡的话可按以下方法尝试除泡
①将贴合后有气泡的物料重新放在物料盘的硅胶垫上
②打开仓门,将物料盘放入仓内
③按压合按键
④根椐物料的气泡情况预算贴合时间,一般小气泡需大约5分钟
⑤完成后再按下压合键,取出物料。
如果出现的气泡较多,或一次批量除泡可使用除泡罐除泡
① 打开除泡仓门,将贴合后有气泡的物料重新放在除泡罐内
②关闭仓门,并使用内六角扳手锁紧仓门(内是高压,需把仓门锁紧)
③按除泡按键
④根椐物料的气泡情况预算贴合时间,一般小气泡需大约10分钟
⑤完成后可以再按除泡键中止,也可等系统提时间结束后,待设备排出气压便可打开仓门取出物料。

六、设备保养
◆ 经常检查压模、模架中是否有杂物,及时清理
◆ 经常检查压架上导柱导套的润滑油情况,及时注油,保证移动的顺畅
◆ 检查除泡仓内是否有杂物,及时清理。

网友:
这个贴合用固体胶比用液体无影胶的方便多了。

网友A:
提个小意见,除泡机那个仓门的三颗螺丝,可以做成那种带耳朵的螺丝。就像以前老壁钟上发条那个钥匙一样的耳机,这样上这三颗螺丝就不用再搞个内六角扳手了。

网友:
学习了,感觉挺好的,等自己开店了也搞一个

网友B:
刚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产品现在还没有卖的吧

网友B:
还有个问题,还要一个压支架的设备是不是

网友:
还没有卖的

网友C:
有的。联系我们淘宝店就可以了

网友:
来晚了,刚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的。联系我们淘宝店就可以了

这个干活的是你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干活的是你吗 ?

不是我。。

网友:
看着请年轻的

网友:
这个挺好的,价格不菲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产品现在还没有卖的吧

已经有卖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qq-pf-to=pcqq.group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提个小意见,除泡机那个仓门的三颗螺丝,可以做成那种带耳朵的螺丝。就像以前老壁钟上发条那个钥匙一样的耳 ...

那种螺丝会方便一些,但是发货的时候机器面板就不平了,高出好多,容易摔坏机器,打包木箱的尺寸也会大很多出来。

OCS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还要一个压支架的设备是不是

压支架有专业的压支架机器,不买压支架机,直接用分离机也可以的,支架上面点的是热熔胶,80度左右热熔胶也可以融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压支架有专业的压支架机器,不买压支架机,直接用分离机也可以的,支架上面点的是热熔胶,80度左右热熔胶 ...

是用普通的分离机手工压吗,还是要那个5合1多功能分离机,那个多功能分离机有点贵啊,

网友:
价格有点伤不起

网友:
设备很给力,以后开店肯定买一个

网友:
8800再加个450才能开工,不便宜哟

网友:
空压机都搞一起了太X了

网友:
技术不错,我也买台试试

网友(2015-07-17):
上個演示視頻看看也好呀

网友:
这个机器太贵了  都可以买台BGA了

网友:
什么情况  没明白

网友F:
不错呀,跟工厂里面的脱泡机有一拼,仓门的设计有点不太给力呀,可以设计成磁力的,然后里面加负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呀,跟工厂里面的脱泡机有一拼,仓门的设计有点不太给力呀,可以设计成磁力的,然后里面加负压吗?

磁力吸的不够牢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那种螺丝会方便一些,但是发货的时候机器面板就不平了,高出好多,容易摔坏机器,打包木箱的尺寸也会大很 ...

其实可以单独做一批,根据个人需要自行更换

网友H:
仓门的设计感觉有提升的空间。这样很多不方便比如卡扣的应该会好很多。8800你买不到吃亏买不到上当。土豪快买吧我好看看效果测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仓门的设计感觉有提升的空间。这样很多不方便比如卡扣的应该会好很多。8800你买不到吃亏买不到上当。土豪快 ...

卡扣的有考虑过,但机械工程师说有什么缺陷。我就不太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错呀,跟工厂里面的脱泡机有一拼,仓门的设计有点不太给力呀,可以设计成磁力的,然后里面加负压吗?

除泡机没有用负压的,贴合的时候,贴合仓里面用的就是负压。除泡要用相反的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可以单独做一批,根据个人需要自行更换

那种螺丝淘宝上直接就可以买到的,“吊环螺丝”铁的一块钱左右,不锈钢的两三块钱。实际使用过程中,个人感觉还是内六角螺丝配合扳手安装会块一些。

网友:
饼哥怎么什么都会啊。手机也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除泡机没有用负压的,贴合的时候,贴合仓里面用的就是负压。除泡要用相反的压力。

是的,不知道以前在工厂里用的是怎么做的,仓门用的是磁力吸合的,不过,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不知道以前在工厂里用的是怎么做的,仓门用的是磁力吸合的,不过,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负压是把门朝里面拉的,磁力门吸是可以的。正压是朝外面推的,如果是正压磁吸肯定不行的。

网友:
支架不用机器!能粘贴吗?用什么胶粘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拿个推子 贴膜那段 是什么意思
那个膜是什么膜 后来又撕掉了一层吗

正反面各有一层保护层

网友:
这个只有批量的才买吧,一般还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J:
好东西,就是贵了点,而且没有搞过,不敢买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东西,就是贵了点,而且没有搞过,不敢买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准备说服老板买一台

网友(2015-08-28):
实际用起来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设备还可以,就是价格有点小贵,而且操作起来也并不是很节省工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个小意见,除泡机那个仓门的三颗螺丝,可以做成那种带耳朵的螺丝。就像以前老壁钟上发条那个钥匙一样的耳 ...

螺丝可以抽出来单独放嘛,运输途中舱门里边填充泡沫,外面用胶布封住,像包打印机一样比较好。用扳手紧舱门感觉真的有点................

网友:
现在手机都比电脑贵了,可以考虑学学了

网友:
看着挺好,价格适中。点赞

网友(2015-10-14):
很不错哟!看来修手机得多准备点工具才能把手机修好!

网友:
不错,这个应该配一个。

网友:
几个月 应该能赚出来

网友:
好像搞一个来

网友:
联系我们
电话:400-653-8586
迅维网站客服 1 76393498
迅维业务客服 1 981775188
邮箱:web@chinafix.com.cn
关于我们
发展历程
资质荣誉
业务合作
联系我们

排行榜|帮助中心|手机版|小黑屋|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 粤ICP备13090452号-2 )   腾讯分析  安全联盟认证

网友:
是要那个5合1多功能分离机吗?那个价格应该价格不菲吧。

网友:
背景音乐能去掉就好了,维修不需要艺术成分

网友:
生意好的话可以搞一个,

网友(2015-11-17):
拆屏幕简单容易上手,压屏的话就麻烦点。搞不好还有气泡,还要除泡。。。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好东西,不知道ipad可以搞定不

网友:
什么价格啊

网友(2016-02-19):
太好的手机修理工具

网友:
好设备啊啊

网友:
高大尚的机器

网友:
多少钱一台啊

网友:
价格有点高呀  如果便宜点上一台用一下

网友(2016-03-22):
想入手,有使用说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个小意见,除泡机那个仓门的三颗螺丝,可以做成那种带耳朵的螺丝。就像以前老壁钟上发条那个钥匙一样的耳 ...

有同感,3个螺丝太难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有卖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4221403964&qq-pf-to=pcqq.group

没有这款啊

网友:
建议同时也卖外屏

网友(2016-05-01):
这机器多少钱?那个除泡的螺丝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