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68键盘进系统用不了,时PE用不了,进BIOS可以用,这是什么 问题

楼主(2015-06-15):
三星Q468键盘进系统用不了,时PE用不了,进BIOS可以用,这是什么  问题  系统重装过拉,还是没用,现在怀疑键盘没用,但又怕新的一样没用,就白花钱买键盘拉,各位大神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那就只能先刷个  BIOS试试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的

网友:
还是拆开看下有没有进水呀。。

网友:
刷bios 换ec  ec线路问题 南桥问题等等

网友:
换过屏的?

网友:
硬盘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