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线只能搜到一个?

楼主(2015-06-15):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无线只能搜到一个,(首先确定我周边不只一个无线)应该是最强的那个,(因为客户说他在家也是只能搜到一个就是自家的那个)但还是连不上。驱动已经换过,系统也重装过,现在是没办法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感谢!!!

网友:
问题找到了,客户拿到售后维修导致的问题。唉,专业售后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要不不行要不就行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是无线网卡的线掉了导致这样的

网友:
修好了没  你把无线强制开启看看

网友A:
修好了,谢谢大家,售后维修问题。把无线风的线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谢谢大家,售后维修问题。把无线风的线接错了。

什么无线风的线接错了?是没接上吗?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换无线网卡好了

网友:
有时候换下无线天线也许有改善

你没有明确说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谢谢大家,售后维修问题。把无线风的线接错了。

楼主能详细说明一个售后接错线路吗?上个图吧。

网友:
不行换个外置的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谢谢大家,售后维修问题。把无线风的线接错了。

哈哈,,,售后也是奇葩,,竟然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天线接错了吗??“把无线风的线接错了” 没看明白

网友:
引出来一根天线  应该就好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搜到一个 信号 强么

网友:
线接错了?一共才两根线,何况又没有方向,这也能接错

网友:
看来很多人不信啊,唉。不信我也没办法,只能搜到最强的那个信号。

网友:
换掉无线网卡,然后检查天线。

网友:
跪求怎么无线强制开启?

网友:
UNA VEZ ME PASO CON LOS CABLES DEL WIFI ESTABAN ROTOS

网友:
楼猪小小白  应该是没接天线才对

网友:
随便找台笔记本把无线网卡天线移除不接
信号是会差些可是也是会找到好几个基地台的
不接天线连线后也是可以用的喔

网友:
唉大家不信我就不多说了。就当我是傻子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