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A关机重启

楼主(2015-06-15):
板号LA-688,现象开机正常。关机就重启。裸板也是关机重启。EC SB的BIOS都刷了还是一样。测到EC SCI#0.6V电压 ,大神给我思路。电池3.12正常

网友:
应该是开关相关的电压被拉低了,仔细测下。

网友:
硬件坏的可能性不大,重点是加焊。

网友A:
联想的关机重启,重点检查一键还原按钮这边电压是否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关机重启,重点检查一键还原按钮这边电压是否被拉低

兄弟,我手上一台T420,使用正常,关机自动重启,接电源同时插电池不重启,单独插电池或者电源必然重启,插上网线上网正常,关机不重启。拔掉网线几秒立即自动启动。没整明白,望指点。

网友:
查网卡唤醒信号WAKE#,正常为高。

网友:
我也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关机重启,重点检查一键还原按钮这边电压是否被拉低

应该查那个信号啊  没修道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关机重启,重点检查一键还原按钮这边电压是否被拉低

非常感谢,就是一键还原问题,修好了

网友:
一键还原按钮是在主板上面吗·

网友C:
是不是通过排线 跟开关一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就是一键还原问题,修好了

幸运直至,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通过排线 跟开关一起的啊·

不是在EC右边一点就能看到

网友:
关机变重启 ,查下网卡的wake 吧 ,网络唤醒

网友:
有点像桥的故障,记得以前我有一台台式机也是这样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不知咋修

网友:
查网卡唤醒信号,开关是否拉低导致自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