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进水机器修复后待机0.035无3,5v

楼主(2015-06-15):
客户拿来一联想b460机器,刚开始的时候插上电源无待机电流。打发走客户之后拆机发现主板字io进水了,待机芯片51123的16脚供电电容烧糊了。。。还好主板的线路没有烧断,而且13脚的两个分压电阻也烧坏了,不管了,直接找个料板把上面的元件都换了,io也用洗板水刷了刷,然后上电,待机0.356a,,,,这是什么情况难道io挂了,还是先把io拆下来再说吧,拆了io再上电待机电流在0.035a,没有3,5v待机电压,如图

到这来就没有思路了,没有待机3,5v待机怎么会有那么高呢,而且奇怪的是USB供电居然会有2.5v,经过查图纸发现usb供电开启信号是由io73脚USB_PWR_EN#发给usb供电芯片脚的,但是我把io拆了,io的73脚居然还有1.8v的电压,难道是板子进水主板电路连线了吗?到这里没有思路了,求思路啊。。。。。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5V-S5有电了 有电的话 看看它的上级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没有处理,否则不会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EC拆了上电能出待机电压吗?待机电流0.035a还有点偏大。

网友A:
51123051125开启信号没有会导致芯片发烫,待机偏高,排除vreg3 vreg5短路的话,焊回EC再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1123051125开启信号没有会导致芯片发烫,待机偏高,排除vreg3 vreg5短路的话,焊回EC再试

这个板子没有EC不是一样能输出吗,开启信号没有EC输出条件

网友:
,看的不仔细,芯片18脚是EC发出的S5_ENABLE

网友:
无3、5V是因为没装EC,待机电流偏大是因为存在微短,USB供电开启脚有电压可能是串线。

网友:
前些天也收到一台,可惜进水放了十几天,I/O附近和待机芯片全部长满绿锈,镊子一刮断了几条线,就推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没有EC不是一样能输出吗,开启信号没有EC输出条件

没有EC待机不正常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EC待机不正常的 !

恩,谢谢了,当时没看清,没有发现有EC发出的条件,后来才发现18脚有EC发来的S5_EN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3051125开启信号没有会导致芯片发烫,待机偏高,排除vreg3 vreg5短路的话,焊回EC再试

那就排除芯片本身问题,以及短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51123051125开启信号没有会导致芯片发烫,待机偏高,排除vreg3 vreg5短路的话,焊回EC再试

上了ec之后3,5v出来了,但是待机0.4a电流更大了。。。。

网友:
不一定的,IO是开启的,应该二级电路问题,还有那个EN芯片一样会输出电压,正不正常就先不要这个芯片,捍IO回来再找,有新的更好

网友:
这种问题,先要排除待机问题,是不是EC导致短路,打下对地阻值,你拆都拆了,不如换个新EC上去,还有,你EC装上去,待机能出来,但是电流高,,可能是3、5V电感后继有短路,仔细查下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51125 出问题了

网友:
遇见进水的就要疯啦

网友:
好好查下,估计那短了

网友D:
没有被外围所迷惑 先解决待机电压
笔记本维修精英
待机电压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有问题,桥,io,都挂了,都已经换了,但是待机怎么会有USB电压呢、、、、搞不懂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被外围所迷惑 先解决待机电压
待机电压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有问题,桥,io,都挂了,都已经换了,但是待机怎么会有USB电压呢、、、、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