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希捷硬盘指令线,显示“ 接收T系列数据不正确“ ...
新买的希捷硬盘指令线,显示“ 接收T系列数据不正确“ 什么原因?

楼主(2015-06-15):
如题,换了两条指令线还是如此。驱动程序已经装好。是不是硬盘损坏严重。该报废了?
硬盘

网友:
怀疑到硬盘了怎不换个试试?

网友:
我擦 是pc3000吗 正版的吗

网友:
端口 有没有选对 速率有没有选对 都你会造成不进T

网友:
端口,速率要选对!

网友:
所有硬盘都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