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atwall笔记本键盘能否修复

楼主(2015-06-15):
一台笔记本放置一两个月没用,再开机时突然好几个键无效了,应该是上潮导致的,但这个键盘不好配,搜遍淘宝都没找到合适的,能否想法拆开修复?盼有经验人士,谢谢

网友:
把键盘拆到不能再拆的程度后去潮吧。

网友:
看看那个键盘和哪个机子通用了

网友:
应该在淘宝能找到的

修键盘比较复杂需要导电银漆

网友:
楼主厉害啊!直接换啊

网友:
淘宝真的找不到了,存放时要用干燥剂不

网友:
这个应该没办法